[意见建议]
最近登录网站验证码那里输入老是显示错误,正确了登录还是报错,如图所示

楼主(2014-10-08):
要尝试几次才能登录

网友:
是不是你网络问题呢,我这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换一个验证码
不行就换一个机

网友:
其它网站不会这样,我再查查看,看图就知道验证码已经正确了登录还是显示错误,有时要十几分钟才能登上

网友:
您要频繁用不同的外网登陆就会出现验证提示

网友:
我好像没出过这种现象,是不是你机子问题。

网友:
经常用同一台电脑上,我选自动

网友:
往往换了10来次验证码才能看清一次
神码对于色弱的我来说识别太困难了

网友:
确有此事,这验证码太难辩认了,经常换好多次都难搞定,建议更换容易辩认的验证码系统。

网友:
选自动登录或者绑定qq登录也很方便!

网友:
希望更换验证码系统,其他网站验证码一般一次搞掂,很少有三次的,迅维的我弄了二十多次,是目前碰到最难识别的验证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