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70不认大于2G内存

楼主(2014-10-08):
Y470两个内存插两个1G能亮机,单个2g上下槽能亮,2G+512M也能亮。2G+1G不亮,一个4G也不亮。CPU换过  BIOS从好板上换过,南桥换过都一样。内存供电1。5V转换管也换过!求助高手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0.75V正常了吗?

网友:
它的最大容量是8G呢,,也可能内存不兼容呢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就是Y470,现在8G内存都可以认到啊,可能是时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就是Y470,现在8G内存都可以认到啊,可能是时钟的原因

说得有道理,查查内存的串行时钟,数据线。还有供电。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  刷个最新BIOS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求救联想工程师

网友:
内存供电0。75是有的

网友:
内存读不过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样的,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