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内设空调,两例求思路。。

楼主(2014-10-08):
      平时都是看大家的贴,默默的默默的关注着大家,如今遇到两个问题小弟想了好久,百思不得其解,特来请教下大家

      1,板号099919-2,VR_ON2.7V,电流跑到0.22V左右,不出CPU供电,但每次用表笔去量VR_ON都能出CPU供电,但电流也只能跑到0.5这是什么原因?供电芯片更换依旧。。(之前以为2.7V偏低了但是CPU电压出来后再量VR_ON也是2.7V)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弟兄麻烦帮帮忙或给个思路。谢谢!

      2.板号la-6755p,slp_s3#待机就已经有3.3v,slp_s4有0.25V。待机0.14触发后电流0.16灯亮了一会就掉了。再触发依旧。。望给点思路,什么都是自己学,没人带真的好累。。。。连蒙带猜!

网友A:
是不是IO 问题哦

网友B:
VR_ON 2.7V 有点低,可以接个上拉3.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 问题哦

多谢回复,看了下图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R_ON 2.7V 有点低,可以接个上拉3.3V试试

试过,强拉3.3一样的

网友D:
vr_on 2.7v
检查3.3v_s5转换3.3v_s0是否正常?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学

huangxin52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 2.7v
检查3.3v_s5转换3.3v_s0是否正常?

3转3,5转5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强拉3.3一样的

上接跟强拉是有区别的,
上拉是要接个几K的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接跟强拉是有区别的,
上拉是要接个几K的电阻的

上拉和强加不是一样可以达到3.3V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还望交流!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