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装系统死机维修

楼主(2014-10-08):
朋友的电脑。拿过来说可能系统坏了,档在WIN7窗口一直进不了桌面,给重装系统发现一安装到67%就死机了。试了三次都这个样子。换了硬盘一样。我怀疑是不是显卡,放了几天到到今天才仔细给他修,显卡换 了一样会死机。现在发现安装系统时一出来就死机,又拆下来,量量北桥有几个电容阻值是为0的。先把它干了,心里还是有点拿不准,果然白干,还好BGA好用,一次干好。再重装系统,发现每次都是扫描硬件就死机。心里那个骂呀。绕个这么大弯子。这肯定是外设引的,拆掉了读卡器芯片和NEW CARD芯片还是会死机。最后拆掉网卡就一路装头了。到此本子是修好了,可绕了大弯子。同学们引以为戒啊。能不能加分?

魅影灬影 -1

网友A:
摸过网卡芯片吗,有没有发烫

网友:
为什么网卡芯片会引起次问题呢?

网友:
网卡芯片出问题一般是挡LOGO呀?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过网卡芯片吗,有没有发烫

摸过没发烫

网友B:
是网卡坏了吗

那有没有换了新网卡,再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网卡坏了吗

那有没有换了新网卡,再试呢

当然换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换了,换了就好了,

那还是网卡引起的不常见故障,记下了

网友:
知道了,呵呵,手上正好有一台类似故障的笔记本。谢了。

网友:
谢了,正好手上有一台故障类似的本子。可以借鉴一些。

网友:
网卡芯片出问题一般是挡LOGO

网友:
网卡 也会引起司机  碰到了

网友:
南桥外设有问题啊

网友:
吸取经验了   一般网卡坏了很少会引起这样情况~

网友:
这样都出问题啊??

网友:
很稀奇的故障,没遇过

网友:
网卡声卡坏了引起死机挡机  正常得很嘛

网友D:
装不进系统就应该禁止其自动安装系统,如果能装进去就选择一个一个安装。。。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一般都先看看外设,基本上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学学

网友:
我修的那个G430是进不了BIOS  最后插上外接  我去 原来是显卡坏了。最后拿售后去了,

网友:
修电脑 辛苦,兄弟  只有坚持

网友:
比较少见的外设故障,记下了

网友E:
楼主怎么想到先是显卡北桥呢?为啥不是南桥呢   很多当logo死机都是南桥引起的呀 而且确定为外设了  怎么不限搞南桥呢,是因为声卡网卡比南桥简单吗?

网友F:
我遇到的是 朝阳E471  网卡坏不触发

网友:
直接在bios屏蔽下不行么?

网友:
如果是一个一个拆的话确实比较麻烦啊。

网友:
学习了,网卡坏了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想到先是显卡北桥呢?为啥不是南桥呢   很多当logo死机都是南桥引起的呀 而且确定为外设了  怎么不 ...

因为之前没有判断出是外设,装系统的时候是在67%的时候死机以为显卡驱动打不上。所以先换个显卡试看看。换北是因为我打阻值发现有几个电容阻值为0,换完证明是正常的。最后判断出是外设肯定是先把外设去掉,再不行就考滤南桥。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今日遇到一台华硕X85S ,就是装系统时,解压驱动时不死机,定住不动。硬盘、内存都换过,看来得拆掉主板的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的是 朝阳E471  网卡坏不触发

你这是网卡短路然后拉低了待机3V。。。肯定不触发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台装GHOST 驱动时关机的,难道也差不多?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
在BIOS里面关掉网卡应该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不进系统就应该禁止其自动安装系统,如果能装进去就选择一个一个安装。。。一个一个的试!

不可以这样,要是网卡坏了,系统根本装不上,不管你带不带驱动。

网友:
记下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最怕遇到这种  觉得好麻烦 无从下手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的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