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换WIN7系统温度过高死机蓝屏

楼主(2014-10-09):
(无正文)

网友:
换win8的试试

网友:
在装WIN7的时候,加个大风度扇吹
,等系统装完了,再去掉大风扇

网友A:
不是系统的问题  是他本本是的散热不好

网友:
安装了一个第三方软件改变转速的。好像就不会了。。。也是论坛下载的。

网友:
下面垫个风扇,苹果好像是靠外壳发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系统的问题  是他本本是的散热不好

苹果不能装WIN7

网友:
谁说的不能装WIN7啊

网友:
是不是机子本身有掉电的问题

网友:
拆开装,再加大风扇

网友:
哪有 说 苹果不能装WIN7 的呢

网友:
你那个软件是哪里下的啊,传个给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