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3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10-09):
     收了个旧本,宏基5583,想修修自己用,      首先不开机,修复开机后,然后是各种问题,,,,,,,,,,,此处都省略了,, 忙活了大半天。开机进入系统正常,,  键盘不能用,晕啊,问题真是多,测试就数字  1  能用  其它都不能用,店铺没有这样的键盘试,那就先量量,键盘接口阻值,发现17脚阻值为0,17脚 通过排阻 3Vsusu上拉,连接到IO 72脚, 勾起io 72脚,量 io脚 还是为0,难道是IO坏了?可是现在开机什么的都一切正常?

下面的图片不显示了,也删不掉················

网友:
再花钱买键盘喔

网友:
现在确认   是键盘坏  还是IO有问题,由于键盘  io 都得算发货,所以确认一下

网友A:
真不行借个3.3V的电流来玩玩呗,反正你也是旧板子,玩坏了换一块

网友B:
你这种情况,I/O的事占很大的比重

网友:
楼上说的对,总之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行借个3.3V的电流来玩玩呗,反正你也是旧板子,玩坏了换一块

不能借,IO那个脚挑起来 就有电压了, 你接个3V 还是会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I/O的事占很大的比重

不行就先发个IO 试一下,不行再发键盘,

网友:
IO/键盘一起干!

网友:
真的老板子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IO 72脚 挑起来这里可以测量下相连焊盘的电压,如果测量值是正常的话,就是IO故障引起的键盘不能用。

网友:
那么重新接一条线路出来

网友:
外接用着不就行了,呵呵。

网友:
貌似IO呢

网友:
首先你要找个键盘先试下          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行借个3.3V的电流来玩玩呗,反正你也是旧板子,玩坏了换一块

借电压这里首先要测量下IO 72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把排阻去掉 试试

网友:
换个EC呗,键盘受EC控制,并且已经短路了,还在犹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