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东芝nec E028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请教高手,刚量了下,这个电容画红圈的几个脚都是接地的,是否电容已经被击穿了?
问题

网友:
拆掉打一下如果不短了就是它坏了

网友:
如果在上面测的时候感觉不对,还应拆解下来再测,这样才能完全确认它到底坏是不坏

网友:
这四个脚本身就是负极,靠近这四个脚外侧的才是正极。

网友:
要把CPU下掉测的

网友:
这四个脚本来就是接地,正极没有露脚

网友:
这个很难拆。、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
*脏话*,中间四个脚是接地的,你好SB,笑死我了边上4个是CPU核心电压的输出滤波
hhyggbb
话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是从小白走过来的,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详情

网友:
脑残的小白,真的不要去修机器了,连个电容极性也搞不临清,修什么机器啊?

网友:
直接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
像这类电容,我见一次换一次

网友:
这个电容没有好测的,最好直接就换

网友:
这种电容看到直接干

网友:
那四角就是负极 边上是正极

网友:
这个你看外面两杠是供电,里头两杠是接地,一般这个很少说那个击穿的啊!

网友:
正常这四个就是接地

网友:
直接把它换了就好了!前提是你要懂得换

网友:
好弄这个 弄好多了

网友:
这个你可以原样拆下来? 我拆下来都已是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