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4

楼主(2014-10-09):
A Hyper Transport link has failed.
CMOS battery low
0135:GPU FAN fail
CMOS Date/Time Not Set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nlt values and continue
开机总是显示这个,但是按F1,F2都进不去BIOS, 总是在WAITING.也过不去,换过BIOS,刷过BIOS.还是不行。北桥是AMD的。GPU上面也没风扇啊。怎么解决,板子也没卖的。

网友:
额?这个貌似只有等版主来解决了!

网友:
CMOS battery low   COMS电池提示电量不够了。
0135:GPU FAN fail  这个你换好COMS电池重载下COMS出厂设置试下。。也可以找下COMS下有关风扇项的全关闭。关键词(FAN)自己多试试。
CMOS Date/Time Not Set   这个都知道的啦。系统时间不对。设置好就行

网友:
COMS资料丢失 ,量一下COMS电池电量是否低,并重新设置一下COMS

网友:
换个3V的COMS的电池,然后再在BIOS里面把时间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个机子。跟四楼说的现象一样。 电池电量低。GPU 风扇错误。 操作过程换电池。无果。进BOIS 无法进去卡在WAITING  处 不动了。正在维修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看  ,哈哈 原来那个帖子是我发的。

网友:
仍在维修中。期待高手。。。版主解答。。。。。。。。。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这种机器同样的问题。只是不报风扇错误。其它错误信息一样。反复进了BIOS必需断电换内存等恢复出厂再设置日期时间勉强用一会,重启又出现烦人的F1,F2,应该是BIOS问题吧。
望版主来解决。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找不出原因,电池换的新的电压3.3V的还是一样的报电池电量低,偶尔可以进BIOS可是进了BIOS也是保存不了设置

网友(2014-11-11):
这个问题应查CPU到北桥的连接总线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还没有修好,希望有修好的朋友给个答案

网友:
换个新的CMOS电池,然后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求答案

网友(2014-12-1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进bios会档在wait这个界面是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我是直接换掉的,现在就出现0135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还没有修好,希望有修好的朋友给个答案

换南桥好过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有人解决没。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哈哈哈  我也再修一台一体机  头大呀

网友(2015-01-17):
碰到一台,现在正在找解决办法呀。

网友(2016-11-06):
是不是风扇接错了地方呢。 CMOS 电池换一个 看看有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