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航嘉电源求老师指点。

楼主(2014-10-09):
因为是新手上路,没有师傅,都是自学的,不是很懂,昨天尝试修复两个电源,都是有5VSB,短接通电,拆下看了只是电容鼓起来,换了就OK,今天拆另一个电源的问题是5VSB只有1.8V,绿色线也只有1.8V,短接后有声音卡卡响,风扇不转,+12V只有5.4V,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望老师指点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先修复5v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复5v辅助电源

能详细些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入手,也不会检测二极管,三极管,电容,IC。

网友B:
基本的检测都不会,你怎么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修复5v辅助电源

先学基本知识,再学修理,没有速成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学基本知识,再学修理,没有速成班

网上看了些,但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检测都不会,你怎么修啊?

额,现在就是学嘛,

网友D:
先学习电路基本知识再学电子元件知识然后再学习看图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看了些,但是看不懂

先看基本原理,包括测试

网友E:
先学习如何测试吧 毕竟不是低压电,基本的安全知识也是必须的

网友F:
           真功夫也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和积累起来的。是要学些基本原理知识,最低也要知道典型PC电源的电路方框图(电路组成结构、类型、特性、特点等),元件好坏的测量操作的简单技能。然后通过继续学习+实践,掌握电路中的关键点电压,结合电路原理分析压缩故障点等技能,就能不断提高维修水平。不然也就靠换能看到的坏元件来碰运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学习电路基本知识再学电子元件知识然后再学习看图慢慢来吧

谢谢指导,正在学元器件名称,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学习如何测试吧 毕竟不是低压电,基本的安全知识也是必须的

谢谢指导,安全知识还是懂一点点,不知道如何测元器件,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功夫也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和积累起来的。是要学些基本原理知识,最低也要知道典型PC电 ...

学习中,刚开始修复的两个电源就是因为看到电容鼓起来了,换上去OK。

网友G:
建议先学习一些基本原理和检修方法等再来动手会加深理解的哦。
下列资料供参考(转载)

网友H:
工作原理是基石,建议巩固基础知识

网友I:
把老刘的电源维修视频看完基本就能修复百分之80左右的被动式电源,然后剩下的百分之20要靠自己慢慢练习了,至于说主动式电源,只要能找到相关资料估计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先学习一些基本原理和检修方法等再来动手会加深理解的哦。
下列资料供参考(转载)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工作原理是基石,建议巩固基础知识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老刘的电源维修视频看完基本就能修复百分之80左右的被动式电源,然后剩下的百分之20要靠自己慢慢练习了, ...

现在已经看到第20讲,讲到变压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