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X58-UD5主板,通电点亮即灭,自行循环,一直亮会就灭!!!

楼主(2014-10-09):
前两天玩游戏,同时下载了球赛在看(大概四十分钟)。突然电脑死机,然后就出现这个现象:
按电源开后,主板通电点亮,两秒后灯灭了,两秒后又亮,一直这样循环。拔了主板所有设备,只留下CPU,故障一样,拔了CPU,故障一样。
是不是主板短路了,坏了?

拿到外面电脑店,因为没有相关可替换的设备检测,只是说最有可能是主板坏了。
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

网友:
拨下cpu供电四针插头,看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A:
拔了,主板一直亮,CPU插上就不行。
但没有CPU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主板一直亮,CPU插上就不行。
但没有CPU怎么行???

是个八针电源,不过四针电源也试了,拔了主板亮,插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送修吧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可能是供电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CPU主供电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玩游戏坏了 莫不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昨天遇一台也像你那种情况,是CPU供电烧了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导致的掉电!测各项供电,时钟,BIOS,总线!

网友:
供电没出完可能性最大

网友B:
不  插12V看它还掉不  掉,掉的是CPU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  插12V看它还掉不  掉,掉的是CPU哪里的问题

如果真是CPU哪里的问题应该是秒掉   但是楼主说2.3 秒掉估计是电压没出

网友:
如果是2--3秒掉电的话,温控的问题啊 ,就不好修了 啊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而且上面的人的回答也是瞎回复,你是搞维修的,要是啥都不知道,还是送修的吧!不要把故障扩大

网友:
很明显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不要盲目修,查各项供电吧,不是cpu那的问题,主要查bios供电

网友:
为觉得是 BIOS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具体还得查

网友:
BIOS 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主板一直亮,CPU插上就不行。
但没有CPU怎么行???

这说明CPU供电出了问题了

网友:
这种现象大部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这一情况是你的内存条可能是坏了,你可以,取下来,用橡皮擦再试,若不行,换内存条啦!

网友:
查一下供电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放电插拔内存试试

网友(2014-11-12):
可能是桥坏都

网友:
技嘉新板,内存没认到。也会点下就过2-3左右掉电的

网友:
12v头去掉看看

网友:
插cpu供电掉,不插就不掉电,且过两秒掉,我认为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