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神州主板HA-915P-ML

楼主(2014-10-09):
型号:                    HA-915P-ML(无图纸,如果哪位兄弟有,麻烦上传一下)

故障现象:          主板被雷击,无待机3VSB,不触发。直接按雷击的检修方法,先观察,发现桥供电、总线供电、内存供电的滤波大电容都鼓包了,然后再测网卡、测南北桥,当检测到网卡时,果然有问题,网卡周围滤波电容全部短路,小小的得意一番后,开风枪,干网卡芯片,几分钟就把网卡芯片干下来了,简单的修复了一下焊点,以免造成后续短路。网卡倒是不短路了,测量了一下供电:5VSBPCIA14脚的3VSB正常,接下来测量内存供电2.5V正常,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了。
接下来该上诊断卡了,结果诊断卡现“00”,根本不跑码,看不到希望了!
处理方法:          先换掉所有漏液的电容,再进行CMOS放电,故障依旧,测量COMS电池,电压正常,彻底清理主板,包括内存槽、PCI槽、BIOS芯片座……凡是有灰尘的地方都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清理一下。由于主板没有蜂鸣器,单独上了一个蜂鸣器,上电测试,听到一声蜂鸣声,这声音太好听了!马上上诊断卡,跑码了,还不放心,上显卡,接显示器,亮机,问题解决。

经验总结:          维修的时候先简后繁,清洁是一定要做的。检测的时候一定要按套路来,步骤很重要。

网友A:
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解决比较快捷,一般电容鼓包是主供电短路大电流引起的多。

网友:
去灰能修复故障?

网友:
难道是灰尘导电了

网友:
可能吧!灰层漏电

网友:
打雷坏的网卡一般挂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虚汗了哦

网友:
按压法都用过的,没解决问题,还是清理灰尘后才解决的,有点小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解决比较快捷,一般电容鼓包是主供电短路大电流引起的多。

同意楼上的烧鸡大法,个人用烧鸡用得很少,不过这个方法也很常用

网友B:
有些故障就是莫名奇妙的又好了。楼主有没有把BIOS芯片取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故障就是莫名奇妙的又好了。楼主有没有把BIOS芯片取下了?

取过BIOS芯片的,主板比较老,BIOS芯片是方形的,从座子里拨出来就行了,没有编程器,也没有刷,就是简单测量了一下,估计没问题就放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烧机解决比较快捷,一般电容鼓包是主供电短路大电流引起的多。

个人对烧机大法不太看好,笔记本上用得比较多,不过用在主板上也算是一种方法,但没多大必要。烧机方法不当会带来新故障

网友:
电容鼓了,不管怎么样都要换的吧,有灰可能 是有静电引起的不跑码吧

网友:
哇,这样也行牛逼

网友:
可能是那点接触不好

网友:
雷击貌似网卡都没有好过

网友:
摸摸看看,网卡会不会让你起泡

网友:
一般接到客户的主板,立马先清理灰尘

网友:
雷击到桥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估计修好也没什么大用了,纯练手了

网友:
雷击的一般还是很好做判断的吧

网友:
呵呵!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不晓得怎么测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对烧机大法不太看好,笔记本上用得比较多,不过用在主板上也算是一种方法,但没多大必要。烧机方法不 ...

同意这个看法,

烧坏一块板以后,就不想再使用此方法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是神州的,
就是电容坏的多,别的问题蛮好,915的

网友:
现在还有谁用915的主板啊

网友:
难道是灰尘造成的

网友:
研究得真好。。学习

网友:
最近还有雷打啊,什么地方

网友:
修过一台工厂的主机,主板什么一层厚厚的灰尘,清灰解决

网友:
有时候飞尘会导致信号过不去的

网友:
看来要是不清楚时序就很难修了

网友:
灰层漏电。涨见识了

网友:
虚焊了吗。

网友:
雷击的网卡啊    都要碰到好多乱七八糟的毛病。。

网友D:
就像775cpu一样的。不跑码,好多都是灰尘多,触电接触不良,橡皮擦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像775cpu一样的。不跑码,好多都是灰尘多,触电接触不良,橡皮擦下就好了

打错字,是触点,底部的触点

网友:
雷击的板子有的好修,有的接近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