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显卡型号

楼主(2014-10-09):
请教各位大神 小弟手上有个DELL M5010 AMD的板子型号09913 DG15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显卡是拆下来的 显卡型号是215-0809000的 装上去八声报警 不知道这个机子是不是配这个型号的显卡?不确定是不是这型号的显卡不敢乱买 问下各位这个机子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各位回个话 急啊
显卡

网友:
自己先来定义下

网友:
你看一下图纸上面是什么型号嘛

网友:
对着板号下份图纸嘛

网友:
图纸啊,你发帖都能去下个图纸了。

网友:
确定被上家调换了 现在订了个显卡回来外接正常了内接有背关无图像 头大了 怕是上家给做了手脚 之前看到内存旁边的一个芯片两个脚被焊锡连起来。难道还在别的地方做了故障?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 可以再图纸上找啊

网友:
图纸上能看出显卡的型号来么???这个真没注意过

网友:
解决了 确定是上家换了个AMD显卡给我 订了ATI的显卡回来没加焊好外接显内接有背关没图像 后来加焊下就好了 上家只做个小小的故障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ni 买显卡的时候就买0809000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