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蓝屏

楼主(2014-10-09):
R458装XP蓝屏 !ghost 完成后 重启 准备 到 滚动条 就蓝屏了

装 WIN7  可以! 内存 硬盘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BIOS里AHCI模式更换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bios sata模式改一下

网友:
CPU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A:
你改一下BIOS的硬盘模式,看下

网友:
BIOS改硬盘模式啊

网友:
不行!! 修过过了呀

网友B:
换个硬盘端口模式,或者换个硬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端口模式,或者换个硬盘看下

要是这么简单 能 搞定 、我都不发 求助帖 了

网友:
你能说点 有用的么?  你自己看我的帖子了吗?  还不到驱动那 就蓝屏呢!! 你是赚积分的吧

网友:
要进WIN7 PE里面再做系统才不会蓝屏,有的机器G好系统后不拔U盘重启后也会蓝屏

网友C:
看蓝屏出现什么代码,这个就是硬盘和系统,内存条,3个的问题,换个版本的xp系统试试

网友:
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测试硬盘来个轻装的win7试下那。。。。。百试不爽

网友:
楼主装个正版系统试试吧?

网友:
三星的容易BIOS不稳定,但多换几个系统试试,R467碰到同样问题,最后换系统解决,换了四五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蓝屏出现什么代码,这个就是硬盘和系统,内存条,3个的问题,换个版本的xp系统试试

内存 硬盘 系统 都换过 四五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测试硬盘来个轻装的win7试下那。。。。。百试不爽

装 WIN7 可以 就是装 XP  快到滚动条 就蓝屏!!

网友:
WIN7  可以,,那肯定是SATA模式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还有现在的WIN7 都带有SATA驱动,建议下个新的ghost  WNI7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 WIN7 可以 就是装 XP  快到滚动条 就蓝屏!!

那就用win7啊

网友:
一般是BIOS里AHCI模式更换成IDE。不行应该是你显卡驱动问题,你换个系统或者装纯系统,不用谢我

网友:
双显卡的机子不能装XP的,装个WIN732位的吧,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能装WIN7就装WIN7啊 你跟客户说几下不就行了。何必纠结?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试下

网友:
win 7  应该有通病 全给修完在看看 CPU 电容  BIOS

网友:
03PE能进去吗?

网友:
  遇到过华硕笔记本·  最后刷BIOS搞定的·

网友:
   华硕笔记本也是XP不了·  刷了个BIOS才搞定·

网友:
cpu换了吗、、、、、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还有就是显卡

网友:
硬盘供电电路,负载能力差。

网友:
我弄过这故障,用原版XP安装,不要用GHOST

网友:
这机子比较特别,在三星的机型里算是很难装系统的几个型号之一

网友:
我也遇到过,W7没事,XP就兰屏。最后让用W7了

网友:
换个了、南桥吧

网友F:
先改硬盘模式,不行就装WIN7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用户已删除2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NEC大电容  这个机器绝对是有的 干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NEC大电容  这个机器绝对是有的 干了再说啊

没有 大电容!!  你是来 赚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改硬盘模式,不行就装WIN7看看

硬盘模式调过了!! 装 WIN7 64 可以装过去!!  装 WIN7 32 还是 蓝屏!!  装 64  QQ都用不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 南桥!!!你修过同样的问题么!!  是换南桥好的吗

网友:
330 电容 5个电容    你为什么 非说 滤波电容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一下BIOS的硬盘模式,看下

硬盘模式 修改过了!!不行呀

网友:
要安装安装版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吧,换个系统试下,搞个安装版的

网友:
你进PE重建一下引导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NEC电容,是的话考虑下

网友:
xp装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掉 试试

网友(2014-11-09):
装w7可以不就好  干嘛那么纠结呢  在说装w7还可以叫客户加内存 还有赚  你那么纠结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