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4z5423不开机

楼主(2014-10-09):
dell灵越14z5423开不了机,插上充电器也没反应。把机器拆开电池拔下来,插上充电器又可以开机了,然后再安上电池可以开机,开机显示电池是满电。但用了几天又是如此。不知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求各位前辈老师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属于通病,bios放下电就好了,D壳后面有个小孔,用针捅个三四秒就好了 ,最好是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