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瀚视奇三无一列

楼主(2014-10-09):
品牌:HANNS.G  瀚视奇
型号;HW195
故障:三无
故障原因:电源板二次侧整流管击穿
故障元件版号:D854
刚来个客户说显示器不亮了,拿来通电试机原来是“三无产品”
直接叫客户留电话,打发他走 (我不喜欢被人盯着)
人走后拆机直奔电源板
测保险 Ok
大电容两端阻值  OK
5v供电对地  OK
13V供电对地  不正常
将12整流管焊开一个脚,测其中一个击穿
直接拆掉不要
在测5v  只有4v    12v 正常
看看分压电阻,才知道原来如此
最后想说的是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你觉得在12V这路装两个整流管和装一个整流管有区别吗?为便于理解我花几分钟画个简图

我觉得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  :装的两个整流管只有一个导通,装两个只不过是商家为了让客户看起来用料很足而故弄玄虚
另一种是:这两个二极管的导通特性完美的一样,这两个二极管都能导通(也许以现在的工艺水平有什么不可以的尼?)
有兴趣的谈谈你的看法PS:补充一点
共阴极和共阳极整流二极管和直插式分立整流二极管的最大区别是
共阴极或共阳极的工艺是在同一块半导体上做二个二极管,所以导通特性非常接近这不难
而直插式整流二极管是在不同的半导体上做出来的,在不同的半导体上做出两个导通特性完全一样的相对来说 比共阴极更难
所以
拿共阴极和共阳极的来解析显然不太合理

网友A:
一直以为两个二极管一起干活电流会大呢!楼主一说我也蒙了!我也想搞明白这问题!

网友B:
楼主不赞同你的观点,2个二极管是必须的,为了分流,保护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赞同你的观点,2个二极管是必须的,为了分流,保护二极管

你说2个二极管是必须的那你101 %是错的,这种显示器我修的时候都是直接拆掉一个不装的,包括联想到显示器也是直接拆掉,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论坛的前辈估计不少人和我一样是直接拆掉的

网友B:
拆除可以用,但从技术角度来说不提倡,如果能拆除的话,你认为工厂都傻阿,他们会为了一分钱的利去用性能差的元器件,为什么都不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2个二极管是必须的那你101 %是错的,这种显示器我修的时候都是直接拆掉一个不装的,包括联想到显示器 ...

你看看名厂的电源适配器都是用共阴极双肖特极二极管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两个二极管一起干活电流会大呢!楼主一说我也蒙了!我也想搞明白这问题!

两个二极管一起干活电流会大确实是这样,问题是这两个二极管能不能同时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名厂的电源适配器都是用共阴极双肖特极二极管整流

这个确实是包括现在的液晶电视也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因为他们的制作工艺不同,那共阴极的来解析直插式二极管是不太合理的

网友D:
两个一起就是提高功率,降低工作时的温度。至于导通,当然导通了,只要过0.7V当然能导通了。厂方选择原件都留有盈余,应急处理可以拆掉,只是你过后不当心管过热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除可以用,但从技术角度来说不提倡,如果能拆除的话,你认为工厂都傻阿,他们会为了一分钱的利去用性能差 ...

这个我上面也提到了,可能商家是出于面子工程的考虑。打个比方,通用高压条和原装高压板这两个的用料上显然通用的用料没那么足,但这也并不能说做原装高压的厂家笨,因为别人虽然用料多但是卖出去的钱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一起就是提高功率,降低工作时的温度。至于导通,当然导通了,只要过0.7V当然能导通了。厂方选择原件都 ...

你修过联想L2021WD这类显示器就懂了,通病是两个12v整流管中的一个击穿,都是拆掉其中一个处理的至今没见过返修还有这个瀚视奇的也是这样处理

网友:
只要耐压电流参数等于双二极管,单二极管一样用。

网友:
真不知道你想表明什么,就好比cpu的供电电容你拆了一半大多能用,或者说你拆了一相供电也大多能用,难道主板厂家也傻得不行?

网友:
降低二极管内阻的吧

网友:
就是个备用二极管  当 一个坏了的时候    维修站 就没可以 把坏的 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二极管一起干活电流会大确实是这样,问题是这两个二极管能不能同时导通

这个问题我也好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