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Y480 板号LA-8001P认不到独立显卡的硬件,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4-10-09):
急求 Y480 板号LA-8001P认不到独立显卡的硬件,百思不得其解,有兄弟们碰到解决了的吗、BIOS刷了 显卡换了,驱动都打了N变了

网友:
网上收 很多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应该属于通病了

网友A:
什么系统  XP本来就认不到独显

yjp

网友:
太新了,没碰到过呢

网友:
开启显卡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哦。。。。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XP本来就认不到独显

当然是WIN7 64位了

网友B:
显卡的供电都查了吗,时钟,复位呢?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供电都查了吗,时钟,复位呢?

都查了  都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高手们 期待你们的解答,我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搞

网友:
已解决,显卡坏了 换了一个全新的 ,(可能是我做的次数太多了,做坏了)  南桥缺一组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 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