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大神解答超怪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10-09):
HW191A 显示器 屏(IVO)M190MWW3
检查个电压正常开机1分钟出现往上滚动的横线,屏线也换了
显示器
横线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啦

网友:
换逻辑板信号芯片

网友:
别修过这个问题 要是修好了 发帖子吧 祝你成功

网友:
是屏的问题么

网友:
我有个HKC19的 开机正常 使用5分钟出现这个故障,、后来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没信号,应该与视频处理有关,重点查驱动板和逻辑板

网友:
很明显,屏的问题

网友:
不像屏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多是屏问题

网友:
换升压电路试一下。。。。。。。

网友:
换个板子试吧,如果不试就放弃,到了别人那修好了,就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