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G460进水修复

楼主(2014-10-09):
按开机无反应,进水,开机目测进水地方不少,总结一下吧,开机没有3V  5V ,VL电压断线,连上VLOK,待机有了。接着是不开机,查到U10不过电,R229腐蚀断线,找一个20K的补上飞线OK。按开机键跑电流有跳变,不亮,拆机继续查,查到显卡供电芯片PU3 的3脚主供电没有。直接飞上19V,开机测试,OK,良机考机,占时一切正常

网友:
进水烧的挺多的,能修好不错

网友:
显卡没有供电时的现象是加电掉到待机重复启动

网友:
刚好用的着  谢谢了

网友:
进水  有点怕,,,好几天修了一半没有成功

网友:
光有字没有图,看着很费劲,配个图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修的很容易呀 !!! 好技术

网友:
供电线是进水之后最容易断线的。

网友:
看起来修的好容易,楼主还是技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