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LD190N 供电正常。开机开不住

楼主(2014-10-09):
三星 LD190N 供电正常开机。之后会自己关机。点开就关。是触控按键的。不是知道这个机器的程序是不是爱坏。有的帮传一个。谢谢。
三星

网友: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像是触控板有问题。

网友:
把触摸板 拔掉 试试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