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P85HD图纸急求

楼主(2014-10-09):
本人收的一个台电P85HD。刚收回来是插充电器充电器附近的红灯亮,但是屏幕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连电脑无反应。检测后发现:电池旁一个升压IC故障。按此IC买了后换上时由于热风枪不好用改用电烙铁。把此升压IC的一个脚排线弄断了一块。麻烦万能的坛友帮我看看此排线是应该接到哪里?或哪位好心人能有图纸。麻烦大家了。顺便把此机器拆机图奉献给大家。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图拍的不是很给力。请大家凑合看谢谢。

网友A:
这个图纸不好找哦!!我跟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不好找哦!!我跟你看看有没有

朋友。麻烦帮分析下这个应该接到哪?或给个思路!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充电时,量电池两级(红色和黑色。白色没量)电压为0.但是焊下电池直接给脱去保护板的电池量电压为3V。

网友:
补充说明:接上主板就无电压了。未接主板前电池电压为3V。不过用可调电压也无法开机。看来不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刚才给电池裸充了一会儿电!现在觉得应该是充电IC的问题。那那个线应该接到哪那?

网友:
再补充一点:用可调电源未开机接上电源讲可调电源手柄连上电池正负极量是4V左右。

网友:
你看下芯片的型号,查下资料,看看这个脚应该接哪些地方的,在板子上找找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