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待机0.037a

楼主(2014-10-09):
机型:联想 E430C
版号:8131P rev1.0
故障:待机0.037A 不触发
动作:
       在坛子里看了下E430的都是B+电容短路造成,可能是这款机电容都容易挂。量了下PU401  pin13  2.79v pin8 无+3vlp,公共点对地没有明显短路。
      看帖子待机0.037a应该是有微短路(正常才0.006a的待机修好后)。量了下B+周围的电容都是滴滴响啊。
      只能烧鸡了。先把3.3v 5v电感断开,这应该是待机这块短,为了保险断开后级。先烧3.3v,电流调到最小,电压也调到最小,接上地线,电压调到2v是电流上到0.4a了。到处摸摸,摸了好久,才找到,电源接口旁边的电容烫。拆下来量只有18ou
换了个上去ok。
  看坛子里说这个型号有通病,我也不知道,我还是个菜鸟,请多多关照。

网友:
貌似这个机器小板上的网卡短路是通病,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A:
电源接口跟前的电容短路一般都是大短。。你这个电容还有一百多欧。。电流才0.037A。。

网友B:
楼主是19V的滤波电容不?

网友C:
电容短路的 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19V的滤波电容不?

就是那个330电容下面那排电容的其中一个。这个忘记查图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口跟前的电容短路一般都是大短。。你这个电容还有一百多欧。。电流才0.037A。。

那个电容只有18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只有18欧。

电容位置标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19V的滤波电容不?

看容量不是滤波电容,应是高频去耦电容。不装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330电容下面那排电容的其中一个。这个忘记查图纸了

那应该是滤波的了额

网友:
嗯。。应该是电源输入端的高频滤波的。。多个并联。。楼上说的高频退耦合正确。。。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高频耦合

网友E:
这种短路直接烧机法!烫着手了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短路直接烧机法!烫着手了就修好了!

嗯,是最简单的短路

网友F:
一般短路都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的 一般都能修好

我想问下,我有个HP G6的  5V对地只有65欧(后级),然后烧,电流只上到0.07a左右。这种短路是不是只能一个个拆了(5v去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短路都很好修的

我想问下,我有个HP G6的  5V对地只有65欧(后级),然后烧,电流只上到0.07a左右。这种短路是不是只能一个个拆了(5v去向)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3、5V那边的电容坏了

网友G: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本子

只有420的图纸

网友:
电源接口的小电容导致的,确实不好找啊

网友:
微短的感觉不好烧!

网友:
没看到是哪个电容不清,要表达清了,更好了

网友:
这是个会找虫吃的菜鸟......

网友:
我一般遇都是19V电容短的

网友:
下次遇到  可以快速解决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机子烧机可以烧出来吧

网友H:
多点这样电容短路的维修的,大家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点这样电容短路的维修的,大家就

那是,呵呵

网友:
这帖子水的,让我疑问大大的,电源口的电容啊,有位置号吗???

网友I:
摸得出来的还好,要是摸不出来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摸得出来的还好,要是摸不出来的就不好搞了

是啊 ,我上次修到一个,没有地方烫,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