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4-10-09):
换下一块盈通H61主板,故障不开机,但短接CMOS清空针脚就可以开机,然后开机脚就恢复正常更能,过半天或更长一段时间故障重现,中间发现不接硬盘时短路开机脚长时间也不关机,请教大家见过么?

网友:
32.768     开机电路跑 下线路,开关到IO 绿线到IO。。。。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请仔细点查一下

网友:
见过外设引起的

网友:
开机脚有1.5V,不是3v,外设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