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改MT6820小方板 没成功

楼主(2014-10-09):
订了4个  ,  是个方正FG982-WY 18.5的屏,原故障是亮一下灭 测ON OFF一会就掉了,

第一个驱动板 上去后,屏能亮 分辨率调的1366*768     但是 是那种脏色,没图像,我就又换了一块,往后就是怎么换任何一块都不亮了(原装的还是亮一下灭),测ON OFF 0.8V
这是啥情况。
我是接的5V  ONOFF  地  开关板还没接,这个不影响吧?
快来个人帮帮忙吧  搞不定啊

补充内容 (2014-10-13 19:50):
另买个专用的驱动板 好了  我是那10%

网友:
ON OFF 0.8V ,决对是不对的,不接试一下,电压出来没。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正常的ON OFF 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正常的ON OFF 是3.3V

小板的分辨率不对,把分辨率跳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板的分辨率不对,把分辨率跳对就可以了。

我搞错了,。 红线 黄线 定义接的不对  现在 ONOFF 正常,问题是 白屏  灯管亮了 屏供电5V 3.3V 都是白屏,其中有个以前买的驱动板,接上去 等一大会
能出这个图像

是按照顺序拍的,第三张可以显示出来,一会就又成开始的样子了
有可能是MT6820不支持这个屏?也没找到他的 MCU程序  网上只有FG982-WT的 好像刷上去不行。

我的是方正 FG982-WY,老师你有发一份给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搞错了,。 红线 黄线 定义接的不对  现在 ONOFF 正常,问题是 白屏  灯管亮了 屏供电5V 3.3V 都是白屏 ...

你可以在这个小板上一个个分辨率去跳啊,这个小板可以支持二十几种分辨率的。

网友D:
分辨率跳线,跳成A+C试试

网友E:
你买原板也不比通用板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这个小板上一个个分辨率去跳啊,这个小板可以支持二十几种分辨率的。

18.5的查资料就是1366*768 啊   这个还不一定吗?明天我一个个的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跳线,跳成A+C试试

明天去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原板也不比通用板贵多少

是想知道怎么弄 不是为了这一个显示器

网友F:
楼主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刷一下程序吧

没找到程序额

网友G:
改板有时候觉得很烦呀!分辨率很难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改板有时候觉得很烦呀!分辨率很难调

程序差不多的情况下,分辨率相当基本能通用,多试几个程序就成

网友:
多试几个程序

网友H:
我怎么看上去有点感觉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看上去有点感觉是屏的问题啊

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改A+C

网友:
开始闪一下灭,像是灯管问题,后来什么0.8V,感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心想会不会哪里没接对。
最后,那个白屏渐显,有拖影的,像是VGA电压没有到屏模块里去。
通用驱动板,双8单6这些要跳对。其实分辨率有时候跳错了,我碰到的都能显示,只是显示不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差不多的情况下,分辨率相当基本能通用,多试几个程序就成

要是会自动识别多好呀

网友:
怎么感觉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错了,。 红线 黄线 定义接的不对  现在 ONOFF 正常,问题是 白屏  灯管亮了 屏供电5V 3.3V 都是白屏 ...

你查一下屏参数,是不是通用驱动板的电压不对。我也是感觉你的屏电路有问题了,一般分辨率不对屏幕上出现的是点状的色点,你的我怎么看到是条状的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