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系列215-0674034改换成216-0752001的桥后卡logo改如何刷这bios

楼主(2014-10-09):
昨天接到一台CQ40 amd笔记本不开机,锁定桥虚焊了,在做BGA的时候不小心温度高了芯片挂了。手头没这芯片(215-0674034),看了下淘宝价全新原装得160呀 贵!!!又怕买到翻新打磨坏的,迟迟没下单。今天突然想到216-0752001和它长得基本一模一样是否能像一些待机芯片样能代换呢???说干就干,做好BGA后开机测试LOGO出来了,那个激动啊!可装好机子后发现卡logo啦。哎......我说嘛哪有那么好的事!以为硬盘或键盘坏了影响的于是拆了,虽然不卡logo但过了logo后就黑屏。也无法进bios......估计得刷个bios才行。可不知道如何刷?因为现在桥是216-0752001的咯。。。跪求大圣们帮忙感激不尽呀呀呀呀.....也希望有哪位大仙能写一个bios发给我。

网友:
神马情况?咋就没一个人支招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你的机器是独显?集显?215-0674034是不带显卡的北桥。216-0752001是集显的北桥。

如果你的cq40是独显的,那么会不会独显、和2001的集显  同时打开了

网友:
用216--0752007独显的北桥应该可以替换215-0674034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有换过

网友:
为啥不用原型号呢

网友:
这样代换估计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还真么换过  以后实验下

网友:
用原型号 最好   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用原型号 最好

网友:
貌似一个是独显集显额吧

网友:
板的型号多少

网友:
我也这样换过一个,不可以又换的原来的芯片

网友:
有人说可以,但是我还得就下不去,还是原来的型号的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代替吗

网友(2014-11-16):
一直在考虑216-0752001与216-064034替换,终于明白为什么不行了。谢谢

网友:
上次换个网卡  不同样的代用  换完卡logo
最后不折腾了
订了个一样的  立马好1

网友:
没有这样换过

网友:
还是换回来吧楼主一免后面跟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