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62不触发

楼主(2014-10-09):
今早接到一HPCQ62电脑点不亮,待机电流2A 拆开没腐蚀痕迹,3V 5V供电也有。就是不触发,奇怪了都,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刷EC BIOS 拆下刷  了下 OK 有个EC BIOS  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主板板号多少啊?

网友A:
待机都两安,那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B:
短路了  待机2A  吓我

网友:
待机2A?这么高?

网友C:
待机电流这么高应该是有东西烧了,刷BIOS好不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两安,那不是短路了啊

待机0.2A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这么高应该是有东西烧了,刷BIOS好不了不

是0,2A   写错了  激动地、

网友:
是0.2A   不好意思呀。

网友D:
是0.2A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  待机2A  吓我

写错了 是0.2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0.2A  写错了。

噢,就是嘛

网友:
恩 最后重新找了个BIOS  刷上去 亮了。

网友B:
待机是不是0.02呀   0.2 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不是0.02呀   0.2 还是短路

对 0.02A   谢谢提醒  第一次发帖子 紧张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不是0.02呀   0.2 还是短路

不触发    先排除短路  在跑线路     开关到EC 在到南桥 在到EC

网友E:
这个 BIOS  很那招啊

网友F:
这个本本不是秒杀了,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liuxu1991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本本不是秒杀了,刷程序就好了

一样的。那个BIOS版号很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BIOS  很那招啊

就是呀  很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先排除短路  在跑线路     开关到EC 在到南桥 在到EC

3V  5V  都有 就是不触发   就想着看看是不是EC BIOS 坏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恩  值得一试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