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K8M890M2MA-RS2H有时开机定LOGO

楼主(2014-10-09):
奇怪的K8M890M2MA-RS2H有时开机定LOGO,冷开机一切正常,发热后关机再开就开机定LOGO,

网友:
串口芯片已拆,键盘接口后面的排阻排容也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桥问题了,昨天遇到一台,杀南桥正常

网友:
拆掉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楼主解决了吗~~呵呵

网友:
好像是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