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换灯管出了点事故

楼主(2014-10-09):
优派19宽显示器换灯管,这屏竟然上了胶粘在底板上,用风枪吹,刀片切,好不容易搞下来。换好灯管装上后,风枪加热厉害的位置成了黄色,跟漏光差不多,应该不是漏光。是不是把那三层塑料膜之一烤坏了,还是屏烤坏了?这算多大的事故,会不会扩散?

网友:
杯具,杯具。

网友:
我发帖的目的不是为了弄清是悲剧还是喜剧。

网友:
你这就现象 我遇到过 天天开着就行了 会没的

网友:
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不是漏液应该不会扩散,研究一下咋跟客户交涉还得收点钱呀!

网友:
是不是 还是自己不小心啊 还是灯管温度高发黄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是那3张背光纸的事,应该是没有伤到屏

网友B:
你真是悲剧了,我要是这么搞,宝哥一定会说我,宝哥时刻强调我们做事要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是那3张背光纸的事,应该是没有伤到屏

如果屏板的液晶坏了,应该彻底黑了,不透光了,而不是黄色。液晶的像素都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悲剧了,我要是这么搞,宝哥一定会说我,宝哥时刻强调我们做事要细心

这不是细心不细心的事。胶粘住了,取不下来,怎么细心?为了细心,风枪温度调到50度加热,能取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屏板的液晶坏了,应该彻底黑了,不透光了,而不是黄色。液晶的像素都清晰可见。

我不是说屏板挂了,我是说屏的背光纸可能有损坏

网友D:
应该是塑料膜被你烤坏了,应该 不会扩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塑料膜被你烤坏了,应该 不会扩散的。

我只考虑到跟屏相连的茶色塑料是耐高温的,忘记了下面还有过滤膜。那几张过滤膜可能不耐高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考虑到跟屏相连的茶色塑料是耐高温的,忘记了下面还有过滤膜。那几张过滤膜可能不耐高温。

你说的茶色塑料其实是软线路板,也怕高温的,它若是烤坏了那屏也就废了,所以千万要注意喽。若有相同尽寸的废屏,可替换烤坏的塑料膜,估计能好。

xsp1980 -2 谦虚不谦虚,让我拜你为师还早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茶色塑料其实是软线路板,也怕高温的,它若是烤坏了那屏也就废了,所以千万要注意喽。若有相同尽寸 ...

我没说不怕高温,世界上没有不怕高温的东西。我说的是相对的高温,如果加热到1000多度,肯定玩完了。

网友:
我加热的温度肯定是自己认为安全的温度,总不可能闭着眼盲目地往上加热。

网友:
应该伤到滤光片啦

网友:
什么叫千万要注意?人命关天吗?吓得胆颤心惊,手都发抖,还干什么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不怕高温,世界上没有不怕高温的东西。我说的是相对的高温,如果加热到1000多度,肯定玩完了。

你的风枪还能加热到1000多度?神了!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第一次遇到屏被胶粘住的情况,没有经验。你们遇到过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风枪还能加热到1000多度?神了!

我说用风枪加热吗?扔到炼钢炉里不算加热吗?你虽然做维修,炼钢炉应该知道吧。

lmzs -2 你太不谦虚了!

网友E:
楼主,你厉害呀,不过这样子高温烤,个人觉得是不太好,还是慢慢想办法拆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厉害呀,不过这样子高温烤,个人觉得是不太好,还是慢慢想办法拆比较好

呵呵,我并不厉害。不过你说得对,需要的是正确的方法,而不是什么仔细一点,小心一点,千万要注意之类的废话。

网友F:
关于胶的脱离方法以汽油等含笨类物质去清理比较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于胶的脱离方法以汽油等含笨类物质去清理比较容易

液体在过滤膜上留下痕迹就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液体在过滤膜上留下痕迹就不好了。

灯一般是贴在上下边框内,过滤膜在液晶的下面,应该分享后整不到一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一般是贴在上下边框内,过滤膜在液晶的下面,应该分享后整不到一块去

你先搞清楚胶粘在哪里,其它废话不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并不厉害。不过你说得对,需要的是正确的方法,而不是什么仔细一点,小心一点,千万要注意之类的 ...

没事,修多了就会了

网友:
事故有点大  我师父碰都不要我碰那膜的   不然装上去都有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