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4-10-09):
V星ms-7519不亮机 拆开一开 主板16v电容 全鼓包 跟客人报价80元 他同意了 就开始维修了  拆下来 把电容换了 上电跑E1  就跟客人说今天修不好 喊他留个电话 等通知 。
E1是没过内存 撤电压都正常  bios也刷过  也跑E1 悲催了。  结果下午有一同行来试诊断卡 结果 一上他诊断卡 这主板跑完了 接显示器也亮了 换我那张也E1  这跟诊断卡有关系么?

网友:
你这是过分依赖诊断卡了啊

网友A:
上我自己的诊断卡 接显示器也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我自己的诊断卡 接显示器也不亮啊

说明你诊断卡有兼容问题

网友:
说明你 的 诊断卡有  问题啊

网友:
没关系吧!鑫帝诊断卡好用!

网友:
我遇到过都是不插诊断卡不亮的,呵呵

网友:
诊断卡坏了。。。。

网友:
诊断卡只是检测工具。是由电子元件组成的,会老化失效的,不能完全相信它。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同样的诊断卡插在不同的主板上会出不同的代码或者直接不出代码,我就遇到过插上诊断卡死活不跑码,拔掉就好了,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网友:
所以诊断卡要备几个吧,你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哦,有时候想不到正常的。

网友:
没焊好哦

网友:
有的时候不能相信诊断卡,就拿精英的板来说吧,很多都没代码的。

网友B:
你的诊断卡有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的是经常不跑码,实测已经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诊断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上其他板子都是好的

网友:
你怎么做到这么牛逼的

网友:
检测卡兼容性不好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同样的诊断卡插在不同的主板上会出不同的代码或者直接不出代码,我就遇到过插上诊断卡死活不跑码,拔掉就好了,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确实这样!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同样的诊断卡插在不同的主板上会出不同的代码或者直接不出代码,我就遇到过插上诊断卡死活不跑码,拔掉就好了,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确实这样!

网友:
都不接显示器看下 ?有时候 还有些板诊断卡插上去不跑码都有 最好是准备个蜂鸣器 +外接+诊断卡这样很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