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09):
先确定硬盘好坏
检测BIOS里硬盘优先启动设置
检测南桥到硬盘接口线路
刷BIOS
加焊南桥
更换南桥

网友:
额 还行吧 马马虎虎

网友:
这个好,。。修起来有套路

网友:
这个 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思路好像是常识,我做硬件维修的时候就知道。

网友A:
试问 这些方法都试了一遍 还是不认硬盘,怎么修 ?

网友:
这种知识随便都可以给你加几条 ,,,5V供电  3V供电   时钟

网友:
梅捷台机主板 遇上2片了都是不认硬盘 找不到硬盘 硬盘供电 2组信号线正常 也换过耦合电容 还是找不到硬盘。也加焊过桥也是找不到硬盘(AMD平台 NV芯片组的) 有什么地方忽略了?

网友:
确定硬盘好坏最准确的办法就是到别的机器上试。

网友:
看着貌似行得通。。

网友:
好吧,估且就算一个帖子吧。

网友:
这只能是其中一部分

网友:
说得基本正确,还行。

网友:
大致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一个硬盘时钟也很关键哦,修到没思路是可以测下这个

网友:
这些方法都试了一遍 还是不认硬盘,怎么修 ?

网友:
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 好像还有其他问题也会影响不认硬盘

网友:
这个是常识吧

网友:
你只是了解一部份罢了。

网友:
一看你就是卖电脑的,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

网友:
楼主说的我都搞过的,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问 这些方法都试了一遍 还是不认硬盘,怎么修 ?
估计他也不知道了
这些都是度娘都能搜到的。
没有实际理论,,是不行 的

网友:
这些都是 最基本的。,这些都不行。,不还得修板子吗

网友:
还没修过不认硬盘的,不过可以先收藏下,以后有用

网友(2019-09-16):
检测不到硬盘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6916-1.html

网友:
不认硬盘维修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