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0IN主板的的一个电阻 阻值

楼主(2014-10-09):
求华硕K40IN的一个电阻阻值 谢谢大神了 谁在修这个

网友:
呵呵 手上没有这台机

网友A:
你可以查点位图或图纸啊

网友B: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手上没有这台机器啊。

网友C:
看不太清楚 大概分析下是什么作用的 可以上个  几十K的试试

帖子高亮希望有人能帮助你

网友:
10k电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 大概分析下是什么作用的 可以上个  几十K的试试

帖子高亮希望有人能帮助你

这应该是一个分压电阻,上面那个电阻接地了,这个电阻一端是12V

网友:
试了 不行哦 你有这个机器吗。、  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了。

主要没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点位图或图纸啊

有图纸就好了,  主要没有, 点位好像不显示是多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 大概分析下是什么作用的 可以上个  几十K的试试

帖子高亮希望有人能帮助你

谢谢 版主  试了,  主要现在这个机器有CPU复位了都 就是不走吗

网友:
我有K40ID 的板,不知一样不,明天看看

网友:
一个200K的电阻,如图

网友:
我会告诉你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板子嘛……。保护隔离被管子那个里被烧个大洞,我处理了保护隔离。现在上电到0.5,CPU不出供——各种条件查了……。等芯片来换上看看…………。

网友:
200K的电阻 ,上个10K的肯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