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S19A330BW显示器 vga不行 dvi可以 通过刷程序修好

楼主(2014-10-09):
回来报道了的   基地下载了程序用RT809F编程器刷了不行  把备份回来的原机程序刷回去后用三星官网下载的刷新程序通过远程刷了就ok了  遇到这样的兄弟不妨试一下看看!

网友A:
RT809F编程器据说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三星300B的显示器驱动板程序问题,通病来的

网友C:
有时用编程器在线刷MCu程序,看似没有问题,其实刷不进去,如果把25存储芯片拆下刷写程序,再焊回去,基本没问题的,楼主不妨实验一下。

网友D:
这个在线刷,好像对显卡还有要求,嫌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用编程器在线刷MCu程序,看似没有问题,其实刷不进去,如果把25存储芯片拆下刷写程序,再焊回去,基本 ...

这样也有啊

网友A:
据说用最新的升级固件也可以

网友:
又增加一个经验了,哈哈

网友E:
那个官网下载的固件,好像是用VGA才好升级吧/

网友F:
三星官网还没有去过呢 我一般就是rt809f 加上我的500P  不行取下来刷上再焊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官网下载的固件,好像是用VGA才好升级吧/

嗯嗯 的确是  连接目标显示器的电脑必须联网1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官网还没有去过呢 我一般就是rt809f 加上我的500P  不行取下来刷上再焊上就OK了

那应该是我没有拆下来的缘故!

网友G:
三星的远程刷机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F编程器据说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比较方便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三星300B的显示器驱动板程序问题,通病来的

是啊  这个系列程序容易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线刷,好像对显卡还有要求,嫌烦

对显卡有要求没听说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最新的升级固件也可以

下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的远程刷机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的确不错  效果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可以远程刷机吗

是远程控制目标机刷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啊  这个系列程序容易出故障

看来要收集三星显示器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官网还没有去过呢 我一般就是rt809f 加上我的500P  不行取下来刷上再焊上就OK了

在几区玩英雄传奇啊 我3区

网友J:
除了RT809F还没用过别的呢

网友H(2014-11-08):
引用 网友J:
除了RT809F还没用过别的呢

没咧  我是菜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收集三星显示器的程序了

有收藏的习惯对以后维修将做下好基础对你好说是好事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没咧  我是菜鸟!!

你要是菜鸟我是什么呢   白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收藏的习惯对以后维修将做下好基础对你好说是好事啊

嘿嘿,方便自己先,,谁要也可以分享给他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嘿嘿,方便自己先,,谁要也可以分享给他

基地好心的兄弟还是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菜鸟我是什么呢   白菜啊

不断努力不断实践咯  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断努力不断实践咯  提高自己的水平!

现在是菜鸟 以后我们就是  就是  大菜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基地好心的兄弟还是多啊

恩恩,到时候记得发点上来给我收藏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恩恩,到时候记得发点上来给我收藏就行了

嗯嗯   论坛多些你这样热心的兄弟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嗯嗯   论坛多些你这样热心的兄弟就好了!

呵呵呵,同一条船上的人了,都是搞维修的能帮就帮吧

网友K:
修好了就好,在线其实并不是最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同一条船上的人了,都是搞维修的能帮就帮吧

是啊 今天搞一台tft1780ps  aoc的  里面发出吱吱声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就好,在线其实并不是最好的

是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故障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 今天搞一台tft1780ps  aoc的  里面发出吱吱声 我晕

换掉大电容看看,

网友:
换了  也会  换了好多东西了  没思路啊

网友L:
官网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官网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你去三星官网下载吧  软件太大我传不上来

网友:
这种可以不拆机的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以搞定,用500P直接刷就OK了

网友:
三星的BIOS容易坏备用下

网友M(2014-12-20):
可我刷了,开不了机了,下了几次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我刷了,开不了机了,下了几次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呀

你的  什么问题嘛    刷之前有没有备份  有的话刷回原来那个后重新来一两次  我遇到过刷了不行然后我刷回原来的好了的三星s系列显示器    也有遇到过刷了不行然后随便刷一个进去后再用官网提供的那个刷机程序对比官网的bios后好的  你试试看呗

网友N:
三星显示器这段时间集体爆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三星显示器这段时间集体爆发了吗?

没爆发吧 是刚好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