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 外接可显 接内屏不显

楼主(2014-10-09):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接内屏不显示,已经刷过BIOS,换过屏线,屏。测了下不是暗屏,屏供电3.3V也有,显卡也重做了,故障还是一样的,求助哪位兄弟修过这故障,帮分析下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查有没有正常的EDID波形,背光供电,显卡是否输出LVDS信号

网友:
屏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量LVDS的电压 和电阻

网友A:
目前只能怀疑显卡和显卡没有识别到屏数据。

网友B:
显存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屏上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坏了也有可能。

显卡 显存都换了

网友:
LVDS都没有电

网友:
为啥没有图纸呢?
有图纸了给你看看 大概是哪的问题

网友:
测测屏阻值

网友C:
换 显卡  应该没值好

网友D: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E:
楼主修好未,公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能怀疑显卡和显卡没有识别到屏数据。

显卡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未,公报下

没有修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已经换过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 显卡  应该没值好

我后来换了个显卡

网友F:
我能说一下EC有个信号控制内外屏的嘛,具体只能看图纸了,应该是直连到屏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一下EC有个信号控制内外屏的嘛,具体只能看图纸了,应该是直连到屏上的

有信号名称不 大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