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不出VCORE

楼主(2014-10-09):
问题很怪 第一次遇到 估计是通病
上电 0.410 10秒后 大小写灯闪 不上CPU 也不掉电 不上U 0.234 首先怀疑就是BIOS 然后南桥 未解决! 后续 继续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CPU没电压吗

网友:
先简后繁,内存,CPU先换个试试!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CPU供电正常了吗?查芯片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