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很卡,触摸和按键失灵

楼主(2014-10-09):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I3 G480 机子,装系统超慢,,刚开机按键可以,进CMOS就不动了,外接键盘鼠标可以用,开机声音有延迟拖音,,拔掉触摸线,键盘没有问题了,可声音没有变化,,请教大师们这是神马情况。。。?谢谢
联想

网友:
硬盘测试没有 啊

网友:
系统慢首先测硬盘,换个盘试试,外设都拆掉再试

网友:
系统最小化测试了吗?一点点加外设逐步排除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换EC

网友:
不过这个EC很麻烦,带程序的

网友:
硬盘换过一样,这个装XP怎么装不进

网友:
谁有G480 11252-1图纸 有的发一个 谢啦!!

网友:
yiyyi一样一样排查。最后确定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看下电脑散热是否有问题其次 测试下硬盘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刷BIOS,如果还是不行,就换CPU内存试试

网友:
裸主板挂硬盘试试。有些本,螺丝也会引起这样的奇怪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硬盘有坏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