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酷 747

楼主(2014-10-09):
      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够累的,因为SMT的一个失误,天天加班到十一点,每天修 两百台 坏机 都是 死机 和自动关机...

J
检查该平板电脑,发现 开机进入桌面后运行会  死机 ,从捡修实践看,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程序或运行软件存在错误,也可能是硬件的内存等存在虚焊或不良。
  首先从开始菜单 设置等方面检查,以及进行刷机检查,结果不能排除。用万用表查询主板 各路供电3.3V CPU  1.5V RTC    5V SB  基本正常再对比内存芯片(HXB18T26160AF_25D)的数据参数,发现异常,用手按,发现有变化,由此怀疑内存虚焊,换取后开机正常.............一百多台这样的现象,图片上传....可能看不到................老手勿笑,初稿

网友:
你每天修 两百台 坏机 ?够多的!别累坏了身体。

网友:
手机和平板有什么不同,在维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