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酷 自动关机

楼主(2014-10-09):
    再写一章 前段时间的 经验 因为我也是刚刚修板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详细写给大家   呵呵呵!
   图片里面的就是自动关机的坏机,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就没有办法上传电路图给大家看了.........
    根据故障现象,结合平时的一些小知识,,重点检查电源供电,系统供电,系统时钟,系统复位电路.....从外观来看,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所以重点检查各路电压,经过一番测量后没有发现异常,就用示波器检查,发现芯片(TELECHIPS  TCC8902)外接高  低频时钟电路,只有低频时钟信号,没有高频时钟信号波形。

     用热风枪换取后,加电开机,可以正常运行,玩了一会游戏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后面连续试了几台都没有问题,这一批的自动关机,直接分类,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换掉芯片,弄完回去睡觉。第二天测试结果,只有几台是把旁边的三极管烫坏的.....

网友:
做手机的啊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平板电脑    韩酷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在厂里面的坏机,差不多 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