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维修

楼主(2014-10-09):
板号是:6050A2314301,据客户反应电脑开着开着就黑屏了,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拆开主板接上电源按开关,电流上到0.05就不动了,各大供电都没有,,一时没思路,想刷个BIOS试试,有的求发了个!
黑屏
电脑

网友:
先查查南桥工作条件吧!刷BIOS要淡定。

网友:
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按开关后SLP_S4电从低到高闪一下又到低。

网友:
由于图纸没有时序,就按INTEL标准时序来查,时桥旁的晶振起振,待机V5REF_SUS 5V及VCCSUS3_3 3.3V都有,按开关后,这两个电压拉低为0V,RSMRST#由0V变为3.3V ;SLP_S4#瞬间低高低;电流也从待机的0.01上到0.05不动;另EC的BIOS芯片2,3,5,6脚有波形,唯独1脚无波形。各位是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可能性大些,求帮助!!!

网友:
“待机V5REF_SUS 5V及VCCSUS3_3 3.3V都有,按开关后,这两个电压拉低为0V,RSMRST#由0V变为3.3V ”——RSMRST#待机时为高,有3。3V电压才对。还有那两个电压不应拉低为0V呀?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没搞定,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