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INTEL的G41的板子,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4-10-09):
触发了不跑吗,INTEL的查了内存供电无,找到内存供电芯片U35,受ocp_vdimm控制,该电压0.5不正常,ocp_vdimm受slp4_l控制,slp4_L为触发后南桥开启内存供电的信号,高电平3.3V,实测0.7V,该型号还到IO的77脚,翘起IO的77脚,也是低电平,确定南桥损坏,换南桥跑码,此板修复,大洋80手机拍的图片传不上来算了......最后把本片主板的图纸放上来

G41T-CM3 V1.0_R06102.pdf

网友A:
高手,看了半天图也没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看了半天图也没懂...

哪里没没看懂可以帮你解释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SLP S4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候一般为低电平有效,这里也可以断开SLP S4信号到IO 77脚相连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还不错~简单易懂~记住各大芯片组上电时序,修板其实也很轻松。

网友B:
U35,受ocp_vdimm控制,第一张图中没看到ocp_vdimm控制脚位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U35,受ocp_vdimm控制,第一张图中没看到ocp_vdimm控制脚位是哪个?

应该是连接U35 7或8脚的,具体可以看芯片引脚定义PDF 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35,受ocp_vdimm控制,第一张图中没看到ocp_vdimm控制脚位是哪个?

你看U35的第7脚为该芯片开启脚,要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U35的第7脚为该芯片开启脚,要为高电平

第7脚只要有DIMM  5VDUAL不就可以了吗?没有你说的受ocp_vdimm控制呀?是中间缺个截图你没发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7脚只要有DIMM  5VDUAL不就可以了吗?没有你说的受ocp_vdimm控制呀?是中间缺个截图你没发全吗?

瞧我这眼神儿!终于看到了ocp_vdimm控制信号的位置了,在U35的第7脚附近。实际就是第7脚!

网友D:
换南桥80块,少了点吧,

网友:
有电路,基本能修出来,但没电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80块,少了点吧,

没法啊拆的旧板子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