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FG98-1-2显示器,图像发白,上图

楼主(2014-10-09):
今天有客户拿来个方正显示器,上电连接VGA信号,显示出的图像整体发白,通过菜单调节亮度和对比度都无效,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这故障没遇到过,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y模块缺23v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屏逻辑板电压不对。提供个正常电压给你参考。首先清理一下屏线。
1、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网友:
通用驱动板 立马换上测试 如果问题解决  修修驱动板  如果问题依旧 查查屏电路

网友:
看这清晰度,好像有修的希望,换个通用板试试再说

网友:
这是花屏,重点查驱动板和逻辑板

网友:
楼主屏的型号是?

网友B:
方正FG981-2(冠捷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逻辑板电压不对。提供个正常电压给你参考。首先清理一下屏线。
1、VGH=23 V    VGL= -8V    AVDD=7V     ...

VGH=27  VGL=-5.25  VDD=12  VCOM=4.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正FG981-2(冠捷代工)

其实我想问的是屏的型号,这种问题一般是VGAMA  或  VCOM   要是反应迟钝加发白就先VGH

网友:
LM190WX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想问的是屏的型号,这种问题一般是VGAMA  或  VCOM   要是反应迟钝加发白就先VGH

型号:LM190WX1

网友:
你,这个屏是灰阶不良就是VGAMA  ,修好后要加分哦

网友:
确定驱动板的问题了,我自己正好有个七喜的显示器,驱动板型号一致,换上后效果正常,现在正在测试,先把客户的搞定再说,自己再慢慢弄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