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黑屏

楼主(2014-10-09):
一开始显示HPLOGO  进系统黑屏  电流下1.0左右,直接干北桥  后主板测试OK

网友:
集显的吗?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同问集显还是独显?  但是感觉集显可能大一点.

网友:
版本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4-11-15):
我的CQ40到1.2不亮,换了北桥一样,什么问题?

网友:
都是通病 很好修的

网友:
干 北桥是 加焊还是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