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有BOIS吗

楼主(2014-10-09):
最近看贴,看到内存有说搞BOIS的,我晕了,,内存哪里有BOIS呀,求大神指点,难道说的是显存芯片里的程序吗

网友A:
就是内存上面那个小八角芯片啊,SPD就是给他的第8脚供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存上面那个小八角芯片啊,SPD就是给他的第8脚供电的啊。。。。

那个小八角芯片不是供电的吗,它不是起到供电管理作用吗,怎么说他BIOS呢,求解

网友B:
叫内存spd芯片,一个24c02存储器

网友:
内存上面的小八角就是BIOS,对你才是晕死了

网友:
24c02存储器就是

网友:
他在内存上面可以刷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内存spd芯片,一个24c02存储器

额。这下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C:
说法不正确害死人呀。这个SPD芯片这种叫法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法不正确害死人呀。这个SPD芯片这种叫法更容易理解些

我也不知道内存上还有spd芯片,现在才知道它是一个24c02存储芯片,装bios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