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两天修了两架飞利浦显示器加一个三星

楼主(2014-10-09):
第一架飞利浦230 E的,LCD显示器,不开机,打开显示器,初步测量保险烧掉,开关管烧,限流电阻烧,整流桥烧,电源管理芯片是在一块独立的小板上,因为没有零件暂时不管他,把那些零件都更换完了,测量无短路,通电,还是不开机,因为开关管烧,一般电源管理都会烧,网上查了一下资料,测量了一下,300V供电正常,12V供电飘忽不定的,一会15V一会10V,下午拆开一架ACER的刚好用这个芯片,换过来,通电,还是不开机,郁闷了,把小板拆下,测量,电源管理输出的贴片20欧电阻居然开路了,找一个换上 ,通电,终于亮了,

第二架飞利浦,型号227E是LED的,插电指示灯亮,不过灯一闪一闪,打开,测量16V,5V都正常,试了一下发现,只要不接屏幕灯不闪,而且接屏幕灯闪的时候其实是电源保护了,然后又通电,一直循环,测了驱动板电压正常,无短路,屏幕上的逻辑板,供电接口也没有短路,想不通了,把屏接到别的驱动板上也是不正常,肯定了是屏的问题,掀开逻辑板外的保护塑胶,先测了几个大的管子,无短路,再开始测电容,当测到有一组四个大一点并排的电容阻止是2,不正常了,插上驱动板,让他通电保护去吧,过一会,用手摸摸,电容有温度,但是分辨不出是哪一个,挨个拆,拆到第二个,哈哈不短路了,换上电容,通电,亮机,搞定,这个忘记拍照了,

第三个三星的LCD  216BW,也是开机灯闪,这是缘分吗,拆机,直接把屏拔了,真的不闪了,打开逻辑板壳子,比飞利浦那个复杂多了,挨个测电容,找到了,0欧了,仔细看,能看到电容有一个小角变黑了,直接拆它,一下找准了,通电,亮机,

网友:
维修就需要耐心

网友:
技术真的很过硬!不象有的人就知道换板。你的“因为开关管烧,一般电源管理都会烧”这句话与我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