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12年一代 HM55桥 a1286加焊了一下显卡不亮了 求救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2014-10-09):
   如题,来时是开机用10分钟就掉电,拆机后加焊了一下显卡,就不亮了,一插电就自动上电,风扇也是转转就停了,转转就停,因为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搞,就把显卡拔下来重植了一下,打上去还是一个样,有修到过的朋友,能给分析一下嘛,在线等 ,

补充内容 (2014-10-11 07:27):
  这机器昨天打了一张显卡上去就好了,原来机器加电风扇转转就不转了,是没认到显卡可能,量这机器的阻值才2,感觉短路了,其实正常,加电就行,温度也没有之前的那么烫手,我是说一开机就烫手。不尽之处大家补充...

网友:
        路过的高手们给分解分解,拉兄弟一下把

网友A:
不会是焊死了吧,抓下关键的波形来判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焊死了吧,抓下关键的波形来判断吧

您是指显卡嘛?问题是我现在搞不明白这机器杂会自动上电,CPU风扇还是转转就停了,要是显卡不行我明儿去了再找个打上去试试

网友B:
修好后记得分享分享

网友:
各位路过的大哥们,你们有搞过的嘛,麻烦大家都说说看,

网友C:
只动过显卡吗?动什么那就再动一下吧!确认不是自已 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记得分享分享

    行,只要我搞好了,就分享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动过显卡吗?动什么那就再动一下吧!确认不是自已 的错。

大哥呀,你可真是热心肠,我就是动过显卡,这机器我也整过两个了,都是压一下显卡就好了,这回就是把显卡边上的胶取了 一下,然后就加了一下,265这温度不高呀,我平时就用这温度加都没事,可这回就出问题了,加完再装上就这情况了……我又重植了一遍,还是不行,您说这事,整 的

网友:
这种一插电,就自己上电,风扇转转就不转了,转转就不转了,这难道也是机器没有检到显卡的原困?

网友E:
不会是显卡焊死了吧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是由于你拆下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显卡焊死了吧

我明天就去找找看料板中有没有,可以搞的,

网友F:
换一个吧  苹果的 我宁愿 疯抢 干下  都不愿意上BGA

网友:
量下纽扣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是由于你拆下了电池

我明天也去试试看,谢谢您的帮忙,

网友D:
我今天好像没见着苹果的纽扣电池,这个难道还有结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吧  苹果的 我宁愿 疯抢 干下  都不愿意上BGA

行,版主大神,我明儿就去找个换上去,试试,要是不行,我就先蹲墙角小叹会儿气,再上来找组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好像没见着苹果的纽扣电池,这个难道还有结扣电池?

不好意思,苹果没有纽扣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苹果没有纽扣电池的。

    没事,也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H:
12的机器啊  自动上电,你大电池拔掉了吧 。苹果大多的机器都是拔掉大电池接电自触发的。有问题可以交流,必克笔记本维修 精修苹果全系列笔记本 IPAD 。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呀,你可真是热心肠,我就是动过显卡,这机器我也整过两个了,都是压一下显卡就好了,这回就是把显卡 ...

265///我都没超过230

网友:
苹果就shi NB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的机器啊  自动上电,你大电池拔掉了吧 。苹果大多的机器都是拔掉大电池接电自触发的。有问题可以交流, ...

  好,以后再遇到了苹果不懂的问题,我会联系你的。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很同情你的遭遇啊不过我暂时还没有好的帮到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