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

楼主(2014-10-09):
老板回收的机子,联想B460通电只有0.01,按开机没有电流变化不开机,拆机发现51123处已经飞线了还断了,EC这个位置用的是铜线连接两个点,,重新对比图纸飞线,后,再次试机还是0.01,没反应,查工作条件51123的18脚ENC是出EC发过来的,EC用的是NPC781,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OK,时钟空着没用,复位OK,拆开铜线点,也不行,测量这个点是到51123的18脚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阻。图纸上是2.2的没有用,结果板子上飞的线,EC,BIOS都换了,BIOS也刷了也不行,BIOS的1.7.8.有3.3V其它脚没有电,是BIOS不对,还是EC的工作不正常呀,

网友:
你跑线看嘛,这个机是EC开启3V5Vpwm的电压的

网友:
上家飞过线表明此机不好修,EC,板子都有可能存在问题,如果确有实力,建义先拆EC查PCB板有无断线,再换新EC芯片。

网友:
这个机是EC开启3V5Vpwm的电压的

网友:
51123其他条件都有嘛,

网友:
试换EC吧,条件都有那就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把开启信号断开测一下是不是待机芯片内部拉低了。。或者是3V 5V负载有短路,也会拉低开启信号的。

网友:
断开EC,有点5V3V,EC已经换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几十台了,看能不能触发先看待机电压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