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 主板元件 求助

楼主(2014-10-09):
联想Y570开机无显示,拆机,发现,CPU上部有一块地方进水腐蚀了,清理干净,测量,PU601 发热,主板背面,PQ601 .PQ602全部烧,UV13的8脚芯片,1脚腐蚀掉了,换后开机,电压0.92V,上U,开机,结果上管又烧了,换完管,已测量,还是0欧,把CPU 摘到,阻止正常了,看来U也挂了,I7-2630的啊,从别的主板拆个U过来,开机,屏机了,过一会就掉电了,由于那个8脚的芯片没有零件,不知道是不是与它有关系,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图纸上也不认识这个是干嘛的,关键是不装它也可以亮机,谁知道这个是有什么作用的 啊,

网友:
贴子编写不清楚,其中只提到UV13的8脚芯片,再没有其它的8脚芯片了。

网友: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主板的照片能看到模样。图纸的截图能看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