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楼主(2014-10-09):
   请问这几个脚是待机有的 还是开机才有

网友:
待机就有 这是电感上的3V

网友:
待机就有的。

网友:
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的,一般来源与待机芯片线性电压引脚提供。

网友A:
AC 待机有时候 有+3VALW
查下 EC_VCCA 来源 应该也是+3VALW

所以你圈的  应该在待机就有的(AC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 待机有时候 有+3VALW
查下 EC_VCCA 来源 应该也是+3VALW

麻烦问一下 要是待机没有供电出来的话 应该是查哪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 要是待机没有供电出来的话 应该是查哪里呀

楼主待机电流是多少 难道没有3V 5V ?

网友:
没有3 5 V 无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待机电流是多少 难道没有3V 5V ?

进水的机器  照片我传不上来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待机电流是多少 难道没有3V 5V ?

我圈的那几个角都断线了  飞线不出3.3V

网友:
待机就有的

网友:
插电就有的

网友B:
一通电 待机0.01马上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通电 待机0.01马上就掉了

重点查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出来了没有?(3V、5V)

网友D:
你那个是待机3V过来的 你查下3V5V有没有  还有进水的地方处理好累没

网友:
ALW  英文“总是,一直“的简写,接适配器就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待机3V过来的 你查下3V5V有没有  还有进水的地方处理好累没

进水的地方都处理过了  换了EC 可是不出3.3有可能是哪里断线了

网友:
看看电路图,对下是不是哪断线了。

网友:
就是3V电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