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老师: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

楼主(2014-10-09):
我是个新手,刚学没多久,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弄不清楚,很容易混淆请教高手。
场效应管是否就是MOS管?MOS管的G极 S极 B极表示什么意思,还有MOS管的工作条件和作用。
在这儿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场效应管就是MOS管
详尽介绍请到基础版块学习

网友:
三極管控制電流,MOS控制電壓.................................................

网友A:
谢 了,看来还是有区别的,MOS管的G极 S极 B极表示什么意思,还有MOS管的工作条件和作用?
没有找到基础版块呀

网友:
是不是基础知识版块?

网友:
可以去找一些专业的书籍,都有介绍的。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是没有找到详细讲场效应管G, D, S 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哪里个是控制,这些还是不太懂

网友B(2014-12-20):
G极是控制极 D是漏极 S是源极........

网友:
三极管三个脚是EBC,场效应管是GDS

网友:
哪位师傅说明一下各脚的功能!

网友:
这些元件,弄懂了很好玩的。

网友:
这个应该对着实物量下  就记忆深刻了

网友:
基础板块在哪里呢

网友C:
三极管与mos管最大的区别就是三级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是电压控制,就是说三极管的控制级有电流流过,但是mos管的控制级没有电流,只有电压,所以mos管要比三极管节能!他们的工作原理也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混淆,我们学的基础里面大多只讲了导通条件,真正要完全明白,在电子工程师教程的模拟电路基础中才讲的详细!mos管和场效应管的关系是:mos管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场效应管还有结型场效应管,mos管还分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些都是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看到很多新的图纸时就会半懂不懂!

网友(2015-02-11):
一定要搞懂,不然电路图没法看懂。

网友:
同样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 了,看来还是有区别的,MOS管的G极 S极 B极表示什么意思,还有MOS管的工作条件和作用?
没有找到基础版 ...

     mos管应该是场馆,它分GDS三个极,正常测量,场馆N沟道,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有500左右的阻值,其它几个脚怎么测量都是无穷大!场馆S沟道,正好相反,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500左右的阻值,其它5次测量都是无穷大

网友(2015-03-25):
看基础的书 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看基础电路才能明白的

网友:
mos也是三极管的一种,根据电路图测电压

网友:
三級管分為pnp npn mos 分為p channel n -channel

网友:
三端稳压二级管,三级管,MOS管,三端稳压器,这几个样子都一样。真的不好区分。。。。头痛啊。。。谁有具体的识别方法,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太简单了        简单的都不想说了

网友(2015-04-25):
什么是三极管

网友:
学习了!!~~~  师兄们说的很详细啊 感谢啦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与mos管最大的区别就是三级管是电流控制,mos管是电压控制,就是说三极管的控制级有电流流过,但是mo ...

你说的很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极是控制极 D是漏极 S是源极........

我觉的对于新手 直接说 G极是控制极  D极是输入极  S极是输出极。。。不知道为什么专业术语都要绕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是没有找到详细讲场效应管G, D, S 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哪里个是控制,这些还是不 ...

G是控制,靠电压产生的电场控制所以叫场效应。类似于高压电你不敢靠近有吸引力一样

D-S 是 电压高流向电压低,不存在D->S D-->S的
所以要根据实际电路图/实物测量 看哪一端电压高。

网友E(2017-02-09):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对于新手 直接说 G极是控制极  D极是输入极  S极是输出极。。。不知道为什么专业术语都要绕圈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各行都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各行都一样

对于新手说,3个脚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分辨,需要理解用在什么地方,看原理图或者看芯片上的标号,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各行都一样

是的!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于新手说,3个脚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分辨,需要理解用在什么地方,看原理图或者看芯片上的标号,搜索相关 ...

恩,是新手。问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脚mos管和三脚三极管和三脚二级管用外能表如何区分?(在没有图纸和标号的情况下)好像不能测 还有别的办法吗?
恩,是新手,理解用在什么地方了,我觉得就是老鸟了(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是新手。问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脚mos管和三脚三极管和三脚二级管用外能表如何区分?(在没有图纸 ...

看一下这文档

教大家如何用数字万用表对三极管 MOS管正确测量(有图,有真相).doc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谢谢,在读......

作为初学者 自己的感受 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1,不要想的太复杂,台式机和笔记本大部分电路符号都是标出来的!
2,比如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吧,现在不能理解,哈哈。没事,只要想干维修(必能成功)!
3  ,2016年去上海北京去打工!只要自己想好的目标,那就去做!(条条道路通罗马,选择弯的)
4,人总是被自己打败!不要放弃就行了。

前辈们请多多指教,更总要的是初学者们多多加油!(相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初学者 自己的感受 每个人的感受不同!
1,不要想的太复杂,台式机和笔记本大部分电路符号都是标出 ...

对,重点在于理解,结合实地电路理解会更加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