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SD REV 2.0 笔记本不触发 求助中......

楼主(2014-10-09):
看网上说把BISO 芯片拿掉就会出3V 5V 一试果然如此  于是刷BISO  完事一样'  又想是不是负载短路于是分别'断开3V3  5 V   正常    待机正常 刷BISO 无果;   单独给3V加上3.3V电压后也短路 后级负载阻值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在线等   IO可能性大?

网友:
3V后记拉低了 你一个一个排查吧 没修到过 应该不难休

网友:
你在哪个网上看到的把BIOS芯片掉后就会出3V  5V的?除非芯片短路损坏了。

网友:
强加3.3V,没有摸到哪发烫吗

网友:
应该有地方发烫了

网友:
这电脑  看看EC的VCC有电吗   还有就是3.3  最爱坏  这机器 由于我没点位图  我都是断开飞线的

网友:
我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