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4-10-09):
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电压多少伏?并简单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我也不会,等待高手。。

网友A:
呵呵,应该是19V,你图上面的是个P型三极管,导通后e极也有可以得到19V的电压

网友:
这是复杂电路,一般的计算定律也力不从心!三极管本身扩散性决定了电路的不稳定性,(每个三极管的放大系数、温度特性均不一样)。若想知道到底多少电压就只能搭电路用表测了,肯定地说,换用不同的三极管,测得的电压值也不相同。早期的电子管电路只要按电路图搭接完成即可正常工作,不需任何调试,而晶体管则不同,搭成后必须经过认真的调试才能工作,这就是我们做晶体管电路实验时很多都不成功的原因。

网友:
楼主,这电路是不是有部份没有放出来,感觉不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19V,你图上面的是个P型三极管,导通后e极也有可以得到19V的电压

这里你说的19V是不考虑三极管本身电路内部晶体二极管的压降值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你说的19V是不考虑三极管本身电路内部晶体二极管的压降值大小吗?

可以不用考虑这点压差,19V可以使这个三极管完全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