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灯管一亮一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09):
四灯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换灯管后有吱吱声,用了一会儿,还是会出现亮一下就灭的情况

拆出灯管,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两只灯管,单独点哪一只都会亮,放在一起连接在高压板上就会灭,并且两只灯管中,取出一支与另外的灯管一起连接到高压板,也可以正常工作,只有这两支一起时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太奇葩了  难道两支同时都换掉吗?

网友:
高压负载带不起吧

网友:
直接把高压板换了。大概也有十多元一块!

网友:
换个高压条

网友:
直接去保护吧,何必浪费时间啊

网友:
把保护去掉,像这种就不要浪费时间去修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还不行去同行哪儿买两根灯管,再把这两根灯全换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灯管质量问题或两头绝缘不好!换灯试试先!

网友:
是不是带载能力差,你查一下电容;另外吱吱响你查一下管子分压电阻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电源板发出来的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带不动,也可能是你灯管没换好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次  是高压板供电电容引起的

网友: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换灯管不一起换,只换一或二根?
如果有可调电源,把灯管一根根的点,通过可调电源的电源数来判断灯管的好坏。
那2根灯管不能同时点,有可能是两根灯管因长期高温,导致两管间的绝缘性变差。

网友:
先用点灯器点两个灯管,如果不是灯管,那就是高压芯片和周围点路的问题,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两灯管点亮后都多多少少有漏电现象,此时如果两者相接触就可能会发生串电现象,引起高压板保护了。只要将两灯管隔离开来,不让它们相互碰触即可。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高压板上的逆变器的脚试试

网友:
吱吱响,是绝缘不好吧

网友:
更换高压线圈应该能解决,我修过此类故障

网友:
灯管打火 绝缘没做好  换个高压板试试  问题还一样就换一组灯管

网友:
灯管没有换号把